热风焊盘

楼主(2009-08-19):
在做焊盘时,thermal 选择circle   50 50 ,而不用自己建flash,这样可以吗?
; @5 A9 g6 p8 L默认是全连接吗?所填的数值 是内径还是外径啊?

网友:
如果没有Flash也是可以的,热盘参数里面填写数字后为假Flash,只有导入CAM软件中可以看效果,建议用274D格式出光绘,最好在做一些D码描述便于厂家做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