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板,各位请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2009-08-19):
第一次画的板子,但是检查好多错误,无奈水平有限弄了很久很久也不知道怎么改了,请各位大侠帮忙赐教!再下不胜感激,谢谢!

PCB S12.rar

网友:
RST复位线调整一下!你的0805的封装的外框都去哪里了啊?你叫别人怎么焊接啊(手工)?
C4、C5与Y1的距离近点
R5、R6、C8尽量摆放整齐些 R2、R3也是。还有滤波电容的位置最好是进管脚前先过滤波电容再进管脚。U2,U3的VCC就没有滤波电容(最好是加上旁路电容和滤波电容),C9、C10、C11这3个电容做什么那啊?还有C14和C16,C17、C18、C19(要是有一个钽电容,两个不同容值的滤波电容还可以)
还有你的铺地,要不两面全铺 要不就别铺。
L1的5V改变取点,有C1那边直接引过去(底层已经有一条 可在这条上取),要是不太压成本加几个钽电容或是电解电容吧
NETC1-1那应该是电源的输入吧!?加粗
你的器件摆放太成问题了,要是各个外部接口的位置没有固定,你还是调整下吧 特别是P1的位置,他关系到你电源的输入!!
    先说这么多吧!记住没事别叫电源和地"绕圈圈"要走最近的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为什么我的U1总是绿的呢?错误严重吗?还有像敷铜的时候这个错怎么改啊?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的间距设的有点小了 小于U1的管脚间距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这板子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
是用上面软件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