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en 9差分对走线问题!!

楼主(2009-08-20):
按照altium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差分对走线,老在原理图编译时没有错!在导入PCB时出错“找不到真正的网络”在第一步就出错了,没有找到原因,所以就上来发贴了!!请教AD高手!!谢谢!!
下面是我自己画的原理图段与出错信息

下面是我照altium公司的资料进行的操作:
1: 在原理图中让一对网络前缀相同,后缀分别为_N 和_P,并且加上差分队对指示。
在原理图中,让一对网络名称的前缀名相同,后缀分别为_N 和_P,左键点击Place\ Directives
\Differential Pair,这时,鼠标上就出现差分队对指示标志,给差分对的两根线都加上差分队对指示,
如下图所示。

2: 将差分信息加载到 PCB 文件中来,并定义用户需要的差分规则
保存编译文件,并且编译顶层的原理图。左键点击Design\Updae PCB document…,启动Engineer
Change Order, 把有关的差分对信息加如到PCB 文件中来,保存PCB 文件。
在PCB文件中,转移到PCB面板,在靠近PCB这三个字母旁边的行中选择Differential Pairs
Editor ,在下面的框中选中All Differential Pairs ,这样,所有定义的差分对就在Designer 框中出
现了。选中定义的差分对(如RT),左键点击 Rule Wizard按键,进入Differential Pair Rule Wizard
界面,点击 Next 按键 ,回进入各个参数输入界面,可以选择输入各种参数如下图就是其中
的一个界面。

到最后,在Rule Creation Completed 界面中, 会显示下面的这些种类的信息,告诉你你输入
的参数是怎么样的。如果不满意的话左键点击Back按键返回修改,满意的话左键点击Finish按
键结束差分线规则设置。
Width Constraint
DiffPair_Width
Pref Width = 10mil Min Width = 10mil Max Width = 10mil
InDifferentialPair('RT')
Matched Net Lengths
DiffPair_MatchedLengths
Tolerance = 1000mil Style - 90 Degrees Amplitude = 200mil Gap = 20mil
(IsDifferentialPair And (Name = 'RT'))
Differential Pairs Routing
DiffPair_DiffPairsRouting
Pref Gap = 10mil Min Gap = 10mil Max Gap = 10mil
(IsDifferentialPair And (Name = 'RT'))

3:使用差分走线命令完成差分对走线
左键点击 Place\Differeential Pair Routing ,进入差分对布线模式,此时, 用鼠标在差分网络
的两个相邻的焊盘上点击一下, 然后移动鼠标, 就会看到对应的另一跟线也会伴随着一起平
行的走线,同时按下Ctrl +Shift 并且转动鼠标的滚轮, 就可以两跟线同时换层。效果如下图
所示。

网友(2011-03-30):
不错 相当清楚了

网友:
直接在PCB中进行差分对布线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