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是否很多都是搞开发的

楼主(2009-08-20):
感觉很多搞硬件设计的都用protel,因为布板不是主业,够用就行,加上ad可以做电路仿真,很方便,又容易学,没有必要把时间全花在布板上

网友:
赞同楼主的意见。本人就是以开发为主,用ad首先因为它的原理图和电路仿真顺手。电路仿真除验证电路,有些元件取值要用函数等数学运算,个别时候可以用仿真看波形和工作点的方法帮助确定元件值。可以省些计算。

EDA的范畴是很广的,有分所谓系统级、电路级和物理实现级。如果说到PCB设计软件,那只是EDA工具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