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ITCH RULES

楼主(2009-08-20):
pads ROUTER 中布线的时候,从过孔拉线到电阻焊盘的时候出现保护,不让我把线拉到焊盘上去,并提示点击右键选择SWITCH RULES 方可。选择后确实能布通,但是我不知道这样保护的原因是什么
而且奇怪的是,我板子上有两种芯片,一片的BGA管脚连到焊盘有这样的问题,另一片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有人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至今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很。比思教程上也没有提到过!!
各位父老乡亲,帮帮我啊!

网友:
没看到文件不清楚啊

楼主:
好像是一个网络有多个焊盘连接的话,如果我要连接其中的一个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一个网络只有一种连接的情况下,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是不是一种连接的设置啊?

网友:
你说的这种可能是在哪里设置 3# 817588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的才来问的啊!!

网友:
    楼主看看这里。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mp;highlight=router

楼主:
    我看过liwei 给我看的网页了,里面聊了三页好像也没有说出个具体原因,经过我自己的摸索,突然发现,这个问题的出现,却是跟规则有关系的,而且主要的是由于PADS ROUTER中,它可以定义每个网络、每个器件、每个过孔的规则都不同。因此在布线的时候规则不一样的器件之间会出现错误,导致出错。
    新的问题出来了:
现在我想把所有的网络的规则都统一起来,但是我突然发现,修改还所有网络的规则一致以后,总规则还是控制不了每个网络的,比方说,总规则中定义当前线宽为12MIL 而其中一个网络自己定义为10MIL 结果在布这条线的时候,软件默认用10mil的来走。不知道何故!!!怎么样才能让所有的网络遵循全局规则上来!!
    知道的同学帮忙回答一个啊!

网友:
    先炒菜后吃饭,版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将所有的规则全部清掉,走出才会和全局设的一样.

网友:
    我看过liwei 给我看的网页了,里面聊了三页好像也没有说出个具体原因,经过我自己的摸索,突然发现,这个问题的出现,却是跟规则有关系的,而且主要的是由于PADS ROUTER中,它可以定义每个网络、每个器件、每个过孔的 ...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规则的优先级问题吧

网友(2011-01-18):
回复 网友A:

默认的优先级最低

网友:
    是因为你设置了元件规则才会有SWITCH RULES问题,估计在pads下是没办法解决了

网友:
    将网络和器件里面的规则删掉再试试看

网友:
    将零件BGA的 规则commpent 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01):
点击switch rules 后,走线正常,过些天,再修改时,走线正常的,变成不正常了,又要去点击那个switch rules了,怎么这样,会自已变的,走线时好麻烦,有知道没?求解中?

网友:
    不同的规则导致的,默认的优先级最低,把单独设置的规则全部清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