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1000 pin的方法

楼主(2009-08-20):
请问
(1) 在覆好的铜中 如何删去其中的一小部分

(2) 有1000来个pin 接地的或电源的 难道必须手动一个个打孔吗?  有没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有自动FANOUT的。
再不行你可以整排整列COPY嘛,为什么要一个个打孔?

网友:
铺铜既可以修改边界也可以挖空,要删除一部分铺铜很容易的

楼主:
已经明白了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