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中设特定区域

楼主(2009-08-20):
pads中可以设特定区域吗?比如BGA内走线需要小一些。
若可以设,怎么设啊?
谢谢!请赐教!

网友:
不行哦。
你是不是用ALLEGRO的?
PADS的区域规则没有ALLEGRO好。可以设器件规则,但是只能在ROUTER里面用。

楼主:
以前用过allegro,现在用pads。 一直在研究别的软件的功能是否pads也有。

感觉router的一些功能还不错。
正在研究在router里设器件规则。

网友:
ROUTER和LAYOUT要切来切去,感觉很麻烦。

网友:
可以这样设定:
       首先选者所有特定的走线,点右键选者Show Rules-----显示NET RULES 对话框,选者 ,进入后填 .就OK.

网友:
可以设置器件规则。但只能在router中才能实现。

但是router这方面的规则约束不是很完美,有可能会莫明其妙死机退出哟

所以要注意一分钟保存一次,哈哈

楼主:
是的,设过规则后,就莫名其妙地退出。我还一直纳闷呢。
而且推挤效果也变得不太好了。

 6# 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