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5元器件之间的距离设置

楼主(2009-08-20):
hi all
请教:
想知道两个元器件之间的距离如何设置,比如我想让两0603的电阻放得尽可能的近?
tks

楼主:
各位老大,请帮帮忙

网友:
选中器件,CTRL+E,想放多近就放多近

网友:
jimmy说的可真对呀,这是个超简单的问题呀。

网友:
在规则里把间距设小一些!

楼主:
我就是不清楚设的是哪个地方,规则里没有哪个地方指的是整个元器件的,都是线,过孔,及其它方面的,格点什么都试过了,都不理想
能否说明更衣清楚一些,tks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CTRL+E,想放多近就放多近,应该是将DRC关了吧,可我想打开on-line drc

网友:
布局的话,就把DRP关掉吧。

开着窗吹空调,多浪费

网友:
关了DRC并不清楚元件焊盘和走线是否违反了规则 8# jimmy

网友:
间距设置小一点是可以的

网友:
关了DRC并不清楚元件焊盘和走线是否违反了规则 8# jimmy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不开DRP

网友:
改栅格后,就可放近!

楼主:
如果较大的板子,元器件比较多,不开DRC可能不是太好,错了都不知道呀

网友:
clearance 里面那个body to body 啊,设置尽可能小就可以了啊!jimmy 说得对,布局一般还是关了D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