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型的PAD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9-08-20):
请教:在pads里面,附件里面的图中的异型的PAD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pad+copper组合完成的

楼主:
谢谢JIMMY!
但是,我还有些部分要请教:一般PAD里面的钻孔的形状,比较方便做成圆形。但附件里面的异型PAD是半圆的,怎么做的呢?我听说有些人是把钻孔的形状做成圆的,但是摆放器件的时候,把这个PAD的一半放到板框的外面去,做板的时候,厂家会 把板框外的一半切掉,这样形成了半圆。
不知道在pads里面,有没有办法在做封装的时候直接就做成半圆呢?
谢谢!

网友:
敬请版本屏蔽此内容,禁止此人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