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焊盘的问题

楼主(2009-08-20):
热焊盘是怎么样做的,我最后铺铜的时候可以铺成几个热焊盘,貌似热焊盘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吗?
我想把连接到地的其他的几个焊盘也做成热焊盘,但总是不行啊,各位大大教一下

网友:
对这几个焊盘贯铜就行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重新给焊盘贯铜还是不行

网友: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