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信号线组等长的问题!!!

楼主(2009-08-20):
下图是画了两个网络等长!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在90度等长线处怎么会皱在一起,而不是有序的按照下图排开呢????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释一下

网友:
    手动模式可以有规律的走出来

网友(2009-10-30):
    是自动绕线  皱在一起的把!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因为你的空间非常充足,所以线走的乱,如果 你画2根线  把 绕线的空间限制起来,这样 绕的就跟手动一样漂亮了

网友:
    还是使用快捷键,。1234你式了就知道它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