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入光绘后,各层无法全部对齐的疑问

楼主(2009-08-21):
把GERBER文件导入到CAM350中,底层丝印、钻孔层和其他的层不重叠(如附件所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在CAM350中将没有对齐的层,进行对齐。

以下操作在CAM350:

EDIT->MOVE->打开要对齐的层->A(全选)->左键点对位点->打开对齐的参考层,比如顶层->在对位点点左键->再点右键确认。

网友:
在出GERBER的时候统一设置OFFSET,导入CAM里就会对齐了。

网友:
樓上都是正解
要看樓主怎么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