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liter选中的问题!!

楼主(2009-08-21):
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我在pcb中用fliter只选择了trace和via,然后选择区域的时候,区域内有些trace会选不了(漏选)????而且我没有对这些trace做保护。注:为什么要做这个操作是因为我想做reuse,如果老是会出现漏选一些trace,那这个功能是不是打折扣了呢!!!

网友:
那你就按住CTRL这个键不要动,再多选你漏选的trace,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corner也选上。

楼主:
可以用你这样的方法,但是在走线很多的情况下还是会漏一些线的

楼主:
我多次实践了一下,我觉得应该加上tack,不过还是要自己看一下漏掉的线,因为即使是加了conner和via ,trace,tack 还是会有漏掉的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