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pads里bottom层不能走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21):
pads里bottom层不能走线,是怎么回事?
错误提示为:
Point to be routed from is not connected to layer (Bottom).
高手指教?

网友:
bottom    添加到右边框没有呢?

楼主:
没有,忘了我说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2009-11-11):
我的也是这样呢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

网友(2010-05-22):
都是小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高手说清楚一下,从哪设定的,谢了.不好找哦

网友:
刚刚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现在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0-08-03):
刚也碰到了,现在解决了,谢谢!

网友:
bottom没添加进去,添加以下就好了

网友:
Check under 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

Is the layer available to route on/

网友: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A:

按照提示設置,我的可以用了,非常謝謝!

网友:
操作步骤如下:
Set up--Design rules--Dafault--Routing--在Layer biasing 下把Bottom   ADD 过去 OK!如图!

网友(2012-09-10):
非常感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