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疑问请教高手

楼主(2009-08-21):
1, 我们为了达到等长线的要求有时候会走蛇形线,走蛇形线是在已走线的基础上变成蛇形线(这种方法试过可以达到要求)还是 点击 delay tune走蛇形线(这种方法没有成功,难道是设置问题)?
2, 就是在已走线的基础上变蛇形线怎么不能同时显示该网络的线长,不然怎么知道走什么样的蛇形线才达到我们的要求?

网友:
可与我联系 skype:pcb0072!!!

楼主:
3楼 说的让人不是很明白     我点击delay tune,find表格是暗色,不能选,根本就不能走线啊,只能在走好的线的基础上拉成蛇形线,此时又没有长度显示 ,怎么办?

楼主:
知道了 ,谢谢你哈!以上疑问都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