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异形焊盘上面有2个插脚,该怎么做这个元件?

楼主(2009-08-21):
其实就是普通的保险座,但是一个焊盘上面有2个插脚,也就是说要有2个孔,应该怎么做?

网友:
你不妨放两个焊盘.然后将原理图也改成四个脚的器件。

楼主:
你不妨放两个焊盘.然后将原理图也改成四个脚的器件。
引用 网友A:

布线就麻烦了,如果是4个脚,其实1和2是连通的,这个只能在布线的时候特别标注给布线的人员,非常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