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问题!

楼主(2009-08-22):
allegro如何实现如下等长设置?b为a长度误差+/-200mil,c为b长度+/-400mil

楼主:
该不会是设置成b为a长度+/-200mil,c为a长度+/-600mil吧!

网友:
需要设两个Match Group。
例如设DDR总线规则,
Match Group_Data1: DDR0-7、DQS0、DM0             +/-25mil
Match Group_Data2: DDR8-15、DQS1、DM1            +/-25mil
....
Match Group_DQS:QS0、DQS1、DQS2...               +/-100mil
不知这样描述是否明白?

楼主:
明白了,多谢!等长还是allegro方便,如果是mentor只有用公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