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完成的板CAM层能直接改为Split/Mixe吧?

楼主(2009-08-22):
也就是说已经画完成的板,CAM Plane层能直接改为Split/Mixe层吧,会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
原则上可以.
技术上要进行处理.

楼主:
处理的步骤很多吧

网友:
不多,画灌铜外框。

网友:
我把四层板的GND和POWER层设成no plane,步完后铺铜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为了把电源和地的孔变成花孔,我直接把这两层改成split/mixed,结果铺完后出现很多错误,搞不懂是为什么,唉~有知道的顺便帮忙解答下,谢谢!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帖子,谢谢 huangyi54321

网友:
cam plane 类型属于负片层, split/mixed是正片层,几乎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从安全角度来说,正片好,所见即所得,就是数据量大于cam plane.
但是cam plane类型容易出错,而且无法进行设计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