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请教关于走弧线的问题!

楼主(2009-08-22):
我是个新手,跟朋友在学pads,看他的板子(6层或者*层) 每块上面都有几根线走的是弧线!为什么!那些线应该走弧线那!弧线的走法怎么设置那!?

网友:
时钟线有走弧线

楼主:
2# huangyi54321 具体走线怎么走哪 !弧线的走法!

网友:
首先要设定一个角度,如下图 ,走线的时候选者右键选者Add miters就可以了.

网友:
高频线可以走弧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