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络名称后面显示原理图的页码

楼主(2009-08-22):
怎么设置才能使网络名称后面显示原理图的页码?
软件:pads Logic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手动增加的文字在后面的,应该没有设置这个东西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了。。。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
哎。。。

网友:
有这个功能选择

网友:
这个也填上

楼主:
上面这个只会在OFF-PAGE后面显示页面。。。
如果用FLOATING CONNECTION就。。

不过还是谢谢楼上两位兄弟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