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PADS元件的批量设置??

楼主(2009-08-22):
本人初学,请教一下pads元件的批量设置问题。

如果要设置上百个同封装的电阻的某一个属性,怎么设置?
protel99可以批量修改全部元件属性。PADS还没找到设置点。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哎。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等了一个小时没人理我呢。。。

网友:
是在原理图要改哪个值?

网友:
是因为我不知道,

网友:
楼主的意思。没听明白,如果要改封装,还是改原理图再更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在原理图里,是LAYOUT里。

楼主:
楼主的意思。没听明白,如果要改封装,还是改原理图再更新吧
引用 网友B:

不是改封装,封装可以再ECO下改的。
是把LAYOUTl里相同的原件设置同一属性。这个没找到设置方法。请指教。

网友:
EDIT->FIND->PART TYPE
找到相同的PART TYPE,然后全选,再进行修改.

楼主:
果然是JIMMY版主。。崇拜啊!!

楼主:
EDIT->FIND->ART TYPE
找到相同的PART TYPE,然后全选,再进行修改.
引用 网友C:

试过几次,还是不能实现我的要求。比如想一次性修改原件标号的字体大小等。没办法批量。
难道没这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