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和地线的处理

楼主(2009-08-23):
在布线的时候,很难把电源线和地线布好
尤其是当电源个数较多  且属性都不一样,它们各自线宽根据什么来定呢?
要不要在约束规则中先定好  还是可以直接在控制面板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呢?
望大家给点意见~~ 若大家有这么的资料希望传一份 不盛感激

谢谢~~

楼主:
(1)在布线的时候,很难把电源线和地线布好
尤其是当电源个数较多  且属性都不一样,它们各自线宽根据什么来定呢?
要不要在约束规则中先定好  还是可以直接在控制面板中输入你想要的线宽呢?
望大家给点意见~~
(2)删除约束规则
在间距和线宽的set values  可以删除以前设置的规则
但在assignment table 中不行
没删除掉 我就不能在布电源线时 在控制面板中输入我想要的线宽
   该怎么办呢?请教呀

楼主:
再次响应

网友:
当电源个数较多  且属性都不一样,它们各自线宽根据相应的电流来定线宽。大概1A电流需要40mil的线宽吧。

楼主:
可是在purge中还是删除不掉我设置的电源线宽的属性~~
按理来说能设置应该就能改动的呀~~

网友:
无论频率多高,都可以按1A电流需要40mil的线宽来计算吗?

楼主:
比如一个8层板,电源层上的零件接电源的部分用相应的宽走线(20-60mil)布线,但是非电源层上的零件接的电源是不是有6-8mil 就可以呢?

网友:
线宽到底要用多宽,主要是根据电流的大小来决定的。

6-8mil相对较小,从BGA拉的电源,因为空间有限,可以适当减少,但是接到滤波电容后,从电容这一段出来的就要尽量加粗。

网友:
比如一个8层板,电源层上的零件接电源的部分用相应的宽走线(20-60mil)布线,但是非电源层上的零件接的电源是不是有6-8mil 就可以呢?
引用 网友A:

电源一般越宽越好.非电源类信号线尤其是高速信号线的线宽是根据阻抗来定的.

网友:
无论频率多高,都可以按1A电流需要40mil的线宽来计算吗?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铜厚以及温度条件
一般1盎司铜厚 1A电流走20 MIL就可以。

楼主:
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电源线宽跟电流有关  但如何知道电流的大小呢?
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出呢  还是有啥计算公式?
望大家再给点意见   谢谢 大家~~~~~!!!

网友:
电流多大,那你得看你负载的功耗,给灯泡供电,灯泡多大功率的就相应给多大电流,给芯片供电,那芯片就会有各种模式的功耗表,那还有什么计算公式!

网友:
要考虑铜厚以及温度条件
一般1盎司铜厚 1A电流走20 MIL就可以。
引用 网友C:

同意。
很多时候我们都太过紧张兮兮了。有些还要求1盎司走40MIL

楼主:
电源线 地线 阻抗的考虑等在混乱的状态
看了大家的回复 稍有点明白 学习了

网友(2009-11-02):
难道就这么简单

网友:
电流与线宽的关系有IPC标准的,如附件。大家不要总根据所谓的经验来做了。

Current Chart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