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分析下这电路

楼主(2009-08-23):
(图片)

楼主:
晕,不清晰

网友:
    这个电路不完整,是什么产品中的

网友:
这是什么产品,MUTE控制电路做得这么复杂!看上去电路的设计是想解决开机上电的杂音问题的.

网友:
    是个静音电路,不过有点复杂啊

网友:
    功放里面的静音电路... 消除开关机时候的电流冲击声..

网友:
    我也认为是个静音电路,利用EC14充放电
    消除开关机时候的电流冲击声

网友:
    高手啊,学一点

网友:
我发个简单的file:///C:/1.jpg

网友:
    开关机的静音电路。

网友:
    电路过于复杂了,建议你去搜索 开关机静音电路
音响常用  你这个电路太啰嗦了
    我觉得Q13  Q15可以不用

网友(2009-10-17):
    音频功放电路一般是用继电器控制的,这样做成本更底。
    q13  q15是开机与关机高电平提供者,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