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样设置成网状敷铜?[已解决]

楼主(2009-08-24):
如题,请问各位在PCB敷铜的时候如何设置成网状的敷铜,谢谢赐教。

网友:
hatch格点设置为3倍的显示格点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JIMMY
在那里设置hatch的格点呢?

网友:
tools->options->grids

Hatch grid
copper:此外设置为显示格点的3倍或更大
keepout:显示格点的倍数或相同就可以。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不了。

楼主:
谢谢JIMMY,已经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