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这是个电池的供电电路,请问图中两个2305串联起什么作用?

网友:
前面是有保护作用。后面的是开关

网友:
没有看出前面的有什么保护作用,倒是Q8可以 D S短路

而且这个电路可以改进,让+5V 或者USB插入的时候,断开电池的供电,使用+5V的电源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但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2009-09-25):
回楼上的
当USB或者5V接入的时候,两个si2305的G极都是高电平,此时它们的DS是不导通的。但是Q7的DS上有一个二极管,电流依然能通过。但是Q8的二极管是反向接在DS的,所以不能导通。
你可以多看看手机或者MP4等便携式设备的这部分回路,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2009-11-06):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做硬件的看来很多人的基本功不扎实啊!

网友(2013-01-21):
    个人感觉Q8是有点多余的

网友:
    提示下  考虑寄生二极管,在截止状态下,电流会反向流回去的,两个MOS管的寄生二极管反向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晕!4年了 还挖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