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0不能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9-08-24):
pads9.0不能保存,保存的选项不能选,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我知道,因为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是你的软件被破坏了,你需要再重新安装

楼主:
我知道,因为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那是你的软件被破坏了,你需要再重新安装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重新安装后还是一样,是不是系统问题还是少安装了什么东西?

网友:
不要关掉。重新再新开一个PCB。这时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
你的软件破解成功了吗?

网友:
是不是被保护了。。。好像2007以上的版本都有保护。。。第一个打开文件的用户有所有权。
后面别的用户就只能只读。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楼主:
不要关掉。重新再新开一个PCB。这时就可以保存了。
引用 网友B:

开一个 新的还是没有反应,看看重装系统后怎么样。可能有楼上说的那个情况,每次打开的时候他都要出现一行警告,好像是模式不对,功能有限制。

网友:
LICENCE没装好也可能保存是灰色不可用

网友:
LICENCE没装好也可能保存是灰色不可用,应该是这样,破解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