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信号线

楼主(2009-08-24):
今天看到一块pcb板,一般什么情况下设置成这种线 以及 ,都是打两个孔且一端接地一端接信号线,并且还在信号层上覆铜了, 相信做过板子的人有这个经验,希望指点下, 谢谢

网友:
那个应该是电源吧。

楼主:
接的不是电源  纯粹电容跟一个芯片的pin连接

网友:
如果不是电源,那可能是电流比较大?
或者是射频?

楼主: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这根线宽度60mil
但同时我看了下   两端未接电源    可能正是因为电流比较大吧,需要多加几个过孔和走宽线来处理~~

楼主:
好像是用来连在不在同一个电源区域  方便电源分割用的
不知道有没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