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CLK为什么要走2500mil,还要等蛇形线,蛇形线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09-08-24):
请教PCICLK为什么要走2500mil,还要等蛇形线,蛇形线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为了满足时序的要求。

蛇形线在走线时要注意关键的两个参数:平行耦合长度LP和耦合距离S
1,尽量增大耦合距离S,至于大于3H,H指信号走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
通俗的说就是绕大弯走线.
2,减小平行耦合长度LP.

网友:
恩,受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