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的“块”使用(建立层次原理图)

楼主(2009-08-24):
因为刚刚开始使用orcad关于建立层次原理图,有些问题想请教下!我的“块”里面没有放端口连接器和PORT~在生成网表的时候他们不同“块”里面相同的“net”可以连接起来吗?

网友:
除了从系统调用的各个电源和地符号外,其他不同原理图页中相同名字的net均没有连接。想要把他们连接,需使用分页连接符。

网友(2011-05-26):
利用层次原理图的PORT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