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2005的铜边的地孔怎么打 复制的具体步骤怎么操作啊

楼主(2009-08-24):
就是手机板子的边上和空白地方的 地孔  好象是复制过去的  怎么复制 具体步骤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1# niceholinchow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啊 !各位大侠 帮帮忙啊!

网友:
选中复制粘贴就可以了,你说的有可能是阵列粘贴的那种,Tools-Option-Via patterns里面设置,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
Via patterns,        2005没有这个功能,2005这样可以,比思教程上面有

网友:
5楼,这图是按什么步骤操作出来的

网友:
Tools-Option-Via patterns

网友:
    选中一个过孔,按Ctrl+c, 光标上就会挂一个过孔(不用按Ctrl+v), 可以直接放置,放一个后,按右键repeat ,出现的窗口出可以输入VIA 的数量. 距离和方向是参照第一个放置的via 与原来的via 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