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选择元件,ORCAD点不亮

楼主(2009-08-24):
allegro中选择元件,orcad点不亮,那个告诉为什么,在ORCAD中选择元件,在ALLEGRO可以高亮.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请高手明示!

网友:
    对啊,好像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3#的,好像不行哦,

网友:
    我感觉还是pads的互动做得好,allegro的不实用

网友:
    输出网表更新brd

网友:
    这个不太实用,allegro也没有此功能

网友:
    这个不太实用,allegro也没有此功能
引用 网友A:

    恩???你用过?
Allegro检查去耦电容布局全指着它了
    很好用的功能

网友:
    在ORCAD中有个交互选项的,需要勾上。

网友:
    放在同一个目录下,更新网络表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