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交错金手指方法

楼主(2009-08-25):
各位,像这种封装是怎么做的,用铜皮与PAD合并应该可以做吧,各位有没有做这种封装好的方法与资料?

网友:
先做上面和下面的那两个异形焊盘,其它的复制...

网友:
2楼说的我也知道,说了等于白说

楼主:
2楼说的我也知道,说了等于白说
引用 网友A:
同感!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是我表达能力差还是咱的?你这个功能我也知道,我问的是封装  PAD怎么做的

网友:
放一个PAD,然后用COPPER画不规则的外表,associate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是不好做,因为用COPPER画的很不精确,一般这种金手指要求精度很高,我用PROTELL导入做成封装再导出用,麻烦!

网友:
先做上面和下面的那两个异形焊盘,其它的复制...
引用 网友B:

  这位楼主说的是方法技巧,

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