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放置的过孔子之间的间距相等,漂亮

楼主(2009-08-25):
有时要放置一排自由的过孔用于散热或其它,如何使放置的过程之间的间距相等,凭眼睛好像总不准呀,

网友A:
via gird:设置为100或200mil

网友:
右键step,设置间距就可以了

楼主:
试了不行,weipeng_apple能否说清楚点

网友:
在PADS Router中去添加。自动的,你只要把第一个孔定好再到第二的间距,下面就自动弹到你第一个孔与第二个孔的间距。也许我这样说你看了也不知道说什么。来点实际点的,你就到PADS Router去试试不就得了。

网友:
右键select net - 选中要加过孔的网络 右键add via -右键repeat  再在里面设置!
jimmy老大的方法更好,设置via grid 的x  y 的间距,想怎么加就怎么加!呵呵!

网友(2010-10-27):
weipeng_apple你说的repeat我的怎么是灰色的不可选啊

网友:
jimmy老大的方法高,自己可以自由调大小。

网友(2013-04-02):
引用 网友A:
via gird:设置为100或200mil

jimmy,via  grid 怎么设置啊,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ia gird:设置为100或200mil

难道就直接g 100或者g 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就直接g 100或者g 200?

对!

网友:
jimmy老师得方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