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画导线能画排线吗?

楼主(2009-08-25):
如题,想把导线画的规则些,请问各位在pads2007中有这个功能吗?如果有的话,该怎么使用呢?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打开DRP模式,有个总线布线命令。

网友:
请问排线和bus线有区别吗

网友:
期待各位同行详细解答

网友:
总线,在原理图是用[    ]表示 ,为一组- I3 f5 k1 Y) B/ u0 \
排线,晕晕,我想起了FPC上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