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锁存电路

楼主(2009-08-25):
如题,在应用当中要用到两路模拟信号,想用一个DAC来转换,就是先输出一路,然后锁起来,再输出一路,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加采样保持器和多路开关。

楼主:
    加采样保持器和多路开关。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模拟的信号保持器如何实现呢?
我想用上面的电路实现,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采样保持功能的 但是后面还是要再加一个二选一的开关,另外这种搭出来的电路最终AD的转换精度不会很高,开关漏电流的影响以及要特别注意500K的电阻与电容组成的低通滤波器的充电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