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Alias能批量修改吗

楼主(2009-08-25):
同一张图里的net,能否全部选中了双击进入Property Editor里 Schematic Nets里选项修改net alias名称,或者是从excel里直接建好net alias名称表格后copy再在name栏里粘贴过来,这两种方法我都试过了,都不行。
     我现在是画1份原理图,支持6个网卡,原理图是一样的,就net alias不一样,现在只能一个个的改,太麻烦也太耗时间了,有简易方法吗

网友:
好复杂。。没怎么明白。。新手学习。支持下。

网友(2010-08-25):
同问。。。我画两块芯片,只能一个个改,麻烦啊

网友(2018-08-09):
引用 网友A:
edit
global replace

请问是如何实现的批量操作呢,我只能替代一个,提示的找不到新的名字

网友(2019-04-09):
先选中所需要修改的net alias,然后在page名上右键选择Edit selected object property,再点击Aliases,就可以copy到表格中修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