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里LAYOUT元件与边框旋转?

楼主(2009-08-25):
新手请教,在下不才,画图接二连三出现问题。

pads里LAYOUT:元件与边框旋转同时旋转任何角度怎么操作?高人赐教。。

楼主:
右键,spin
引用 网友A:

该命令只针对单个元件操作。
本人想实现整个PCB板的任意角度旋转。
怎么实现?

网友:
先 Create Union, 再spin

 3# 杜晓

楼主:
先 Create Union, 再spin

3# 杜晓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详细点不?试了几次。没效果。。拜托咯。。

网友:
全部选中,点右键ROTATE GROUP 90
整个PCB板跟着旋转

楼主:
全部选中,点右键ROTATE GROUP 90
整个PCB板跟着旋转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试过。。不行。

网友:
大哥,不行总有个报道吧,发上来。LOOK

网友:
    全部选中,点右键ROTATE GROUP 90
    整个PCB板跟着旋转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式是整体90度旋转,但是无法达到任意角度旋转.
选中整体后点右键没有Spin项. 任意角度的旋转好象只能针对元件.对其它的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上的帮我说的好清楚哦。。。呵呵。。期待更多解答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的问题都不知道哦

楼主:
    13# yjdxitx [
,呵呵在下愚钝。。。请赐教。。

网友(2009-10-31):
    select anything / rotate group 90
    不过如果有保护线路和器件需要先解除保护。

网友E:
    我笨,我的方法是:
    1.右击--》select components,选中所有components,按alt+enter,在rotation里填入你要旋转的角度。
    2.右击--》select board outline ,选中所有board outline,按alt+enter,在rotation里填入与components一样的旋转角度。
    ok吗?

网友(2012-02-01):
    真的不懂,等待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笨,我的方法是:
    1.右击--》select components,选中所有components,按alt+enter,在rotation里填入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