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仿真参数问题!!

楼主(2009-08-25):
SI仿真,我们是以什么做依据去设置要仿真的对像的参数??如:flight time -/falling/rising 、undershoot/overshoot -falling/rising edge  signel top/base value.......等,这些参数的设置是如何去设置它呢???

网友:
这些都是基本概念,理解是前提

网友:
对于每一种类型的电平信号都有对应的定义,需要经常结合IC的datasheet进行分析。

楼主:
在整体设置参数的话,楼上的兄台也说了是根据手册来确定的!但是对整个电路的SI仿真的!不是对单一的芯片来仿真,再者电路SI仿真肯定是整体的宏观全面的。不是单一对某一个元件设置的!!6 w+ I' ?: K! }7 P
各位,并不是我钻牛角。只是不太明白!!!

网友:
电路也是有始有终的,某一个电路上有多少device就查多少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