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模型转换为dml模型

楼主(2009-08-26):
好久以前用过,感觉太复杂了,现在碰到一个具体问题,回避不了,必须把hspice的加密模型转换为dml模型,请问这里的高手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多谢指教!

网友:
加密的hspice模型只能用hspice仿真,不可能转换成dml模型

楼主:
肯定可以的,我都用过了,你可以在cadence里面调用hspice的仿真器就搞定了。

网友:
晕倒,调用HPSICE和直接使用HSPCIE有区别吗?

楼主:
肯定有区别了,因为厂家给的模型就是dml模型,里面包含了hspice加密程序,我必须把接收端也改成一样的啊。

网友:
在现在16.2还不支持的情况下,我建议你使用HSPICE产生S-parameter模型然后导进allegro变成dml

网友:
可以,用Macro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