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layout 中怎么更新元件的封装?

楼主(2009-08-26):
已经布好线的板子,发现其中一个元件的封装尺寸有点偏差
现在修改了封装库里面的尺寸,怎么才能更新到pcb里面呢
怎么也找不到库和pcb同步的方法
thanks in advanced

网友:
樓上正解
不過你也可以反過來做--選中此要修改的元件,進入到修改封裝模式。完了保存到庫中覆蓋原來的封裝
退出編輯時打勾點ALL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