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集成库的默认封装?

楼主(2009-08-26):
在制作集成库时包含多个封装,如何修改默认使用的封装呢?这样在使用过程中就可以把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封装修改为默认封装,就不用经常修改了。

网友:
可以&
  你在原理图中做库的时候把封装加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本来就在里了,要不咋叫集成呢,我为啥还要添加一遍啊?

如图:我如何把那个Model Name 封装的小对号给改成RAD0.2,每次都默认使用它呢,别的也经常用只是没有RAD0.2使用频率高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原理图元件编辑界面,把想设为默认的封装,在NAME栏点小箭头在列表中选中,即设为当前。这样在放置原理图元件时默认的也是此封装。

看了你问的一些问题,有些是ad比较高级的一些功能,有些我之前也寻找过答案,有些至今一知半解。看来你思考的比较深入。我想AD还有很多未知的隐藏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放置的时候是可以修改了,但那不是修改默认封装啊?比如我导入的是同事的原理图,但是他的封装名和我用的不一样,我又不想使用它的封装库。我就使用Tools->Update From Libraries把元件一次更新为自己的。但是更新之后,使用的都是默认的封装。之后还得用Shift+F查找相似物体来分类更换。要是能修改默认使用的封装每次就不用麻烦了吗?

楼主:
问题没解决怎可沉下!狂顶!

网友:
在99SE里面,你可以在做元件库的时候,点Description,在Designator标签中的Footprint1中填入想要的默认封装。如图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所问非所答了,老兄,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复!这已经是集成库了,我只是想修改一下默认使用的封装!把小对勾挪个位置。

楼主:
顶顶顶!看看牛人如何解决!

网友:
拆开集成库,在符号里面找到所需修改的器件,双击后在Library Component Properties对话框中的将封装选成所需默认的东西。保存。然后重新编译集成库。

楼主:
老哥!真是太谢谢你了,真是牛人有牛办法。我的好多问题都是你给解决的。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2010-11-17):
哦,我也正为这郁闷呢!能详细叙述一下在Library Component Properties里怎么改默认封装吗?我还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klesky 老师说的不够清楚吗?我觉得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