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的fixed属性不能去掉

楼主(2009-08-26):
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不fixed属性去掉,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位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详情见附件。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呢

网友:
是不是你还有其他的属性是fixed的,把其他的也解除掉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问题解决了.
在命令行输入:
skill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网友(2009-12-22):
我用的是SPB16.2,用了上面的skill的方法,还是不能去掉其fixed的属性,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2013-07-30):
allegro 15.5 有效,非常感谢!

网友(2017-03-02):
16.6请测有效,
好久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