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MODULE

楼主(2009-08-26):
在这个上看到的直接PLACEMENT MODULE,请问这个MODULE怎么建立,需要怎么做才能在这里导入,谢谢https://www.eda365.com/thread-889-1-1.html

楼主:
这种MODULE的原理图是不是也要creat a module呢?就是说新建一个原理图模块,画出对应PCB,把整个PCB创建成MODULE,这个原理图到时也是创建成MODULE,在做其它原理图时调用这模块?

网友:
非常正确,主要用在层次式原理图中,每个MODULE对应一个功能模块,可以减少工作量,同时对系统方案的设计有比较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