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CO

楼主(2009-08-26):
问一下各位高手,我想加一个元器件,在原理图中加啦,用ECO导入PCB中,可以看到封装和鼠线。但我想反过来,我在PCB加啦元器件,想用ECO导到原理图中,试啦没成功。原理图中没反应?我想问一下大家反过来可以吗?那应该怎么做啊?谢谢大家啦啊

楼主:
ECO TO PCB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 我是是ECO from PCB吧 我试过啊 不行啊 也不知那出问题啦啊

网友:
    试过,可以,但是在logic 中是自动新建一个sheet. 来放置新的元件,并也是放置在原点附近,并元件之间是分开的,只在pin 上加了net 的名字. 强烈建议不要用这种方法来做变更,任何有元件的增减及net 的变换都要在线路图中个修改后eco to pcb.只有针对元件命名或者属性封装的改变才用eco from pcb.

楼主:
    试过,可以,但是在logic 中是自动新建一个sheet. 来放置新的元件,并也是放置在原点附近,并元件之间是分开的,只在pin 上加了net 的名字. 强烈建议不要用这种方法来做变更,任何有元件的增减及net 的变换都要在线路图中个 ...
引用 网友B:

    哦,学习啦,呵呵

楼主:
    问一下 风风点点 你在PCB加元器件时,导到原理图时 元器件在PCB中连线啦没啊?

网友:
    不要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