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09-08-27):
大家好,我不是搞电路设计这个专业的,不过一直对这东西挺感兴趣.终于决定打算自己动手学学.

下载了altium designer 8,开始做我第一个电路图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因为原来没做过,这次买的是万能板,用插针和插座连接元件。(呵呵,别笑话我,蚊子再小也是肉,那些元件我以后还要用的。等焊接技术好点的时候再直接做电路板。)

但是altium designer里我找不到那种插针和插座,能不能请问一下这样的基本信息哪里能得到?我在网上试图找接插件,插针,插座这些关键字,都没有。

我用的是普通的单排和双排的插针插座,有点像IDE的那个接口。

能不能劳烦哪位给解释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插针都是标准间距的...大概是每两个针之间的间距为100mil..

网友:
但是altium designer里我找不到那种插针和插座.

要自己做封装的吧,量一下间距。
我是学POWERPCB,现在PROTEL也是初学,不太懂,但应该共通的吧,呵呵。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我认为这东西应该属于标准元件, 应该有相应的详细信息,包括管脚粗细,高度,间距等等.自己量一下不是不行,不过觉得事情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呵呵

网友:
你手上最好有某個做板端連接器的廠商的目錄書,這樣就方便很多,沒有的話,就到MOLEX AMP啊那些大廠的網站上多看看...一般你說的那些插件確實都是標準件,而且每個PITCH不同外觀的還有很多...光不同的PH就有0.5,0.8,1.0,1.2,1.25,1.5,2.0,2.54,(mm)等等...當然,進那個大廠的網站你首先要先搞清一件事,就是它的編碼規則是怎樣的,這樣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你想要的規格圖...

楼主:
感谢指教,我去看看

网友:
楼主办事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