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变Layers Setup的default设置?

楼主(2009-08-27):
高手们,怎样改变Layers Setup的default设置?
我若是直接在setup/Layers Definition中修改,则我再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后,Layers Setup还是以前的default设置。而且进入Decal Editor,Layers Setup也还是以前的default设置。
谢谢:)

网友:
    改变之后,按file ----save as start-up file .

楼主:
    啊,那么简单,我也解决了,不过我是去修改了安装目录下的default.asc文件。我的是笨方法啊:)

楼主:
    问题还是没解决,这样都是仅仅改变了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后,Layers Setup的设置,但是进入Decal Editor,Layers Setup也还是以前的default设置。晕倒……

楼主:
    刚解决了,还需修decaledt.asc文件去修改Decal Editor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