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间距问题,急急...

楼主(2009-08-27):
在 PCB 板内放两个连接器,平行排列.为了插拔方面,这两个连接器的间距最小为多大?

网友:
沒說是什么樣的連接器,很難說

楼主:
就是一般测试用的连接器,两个都是SIP封装的

网友:
    脚距少的话,无所谓.挨边也可以.多的话,尽量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