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3.7V直流降到3.3V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9-08-27):
将3.7V直流降到3.3V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1、二级管?
2、先升再降?

网友:
    电流不大可以电阻分压或串二极管 电流大就DC-DC

楼主:
    电流不大可以电阻分压或串二极管 电流大就DC-DC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试过了,不行,经过电阻后电阻上的压降太大了!负载的电阻很小的!

楼主:
    1、二级管?
2、先升再降?
引用 网友B:

    硅管压降太大了!
  鍺管电流太小了!

    先升再降那提高了成本,作用也不是很大

楼主:
    现在找了个DC-DC 2块左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用LDO呢,这样效率比较高。

网友:
    用LDO呢,这样效率比较高。
引用 网友C:

支持

网友:
    3A电流以下考虑用LDO,3A以上考虑用DC-DC

网友:
    LDO        RCR3135(B)-302SI,3.3V,SOT-23
         加个这个管子就好,有电压可调

网友:
    LDO输入输出两端需要1.5V的压降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LDO输入输出两端需要1.5V的压降才能正常工作。
引用 网友D:

升在降

LDO+二极管

网友:
    硅管压降太大了!
      鍺管电流太小了!

    先升再降那提高了成本,作用也不是很大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是可以实现的,不过要找具体型号

网友:
    看你对电源要求的精度了,还有就是电流多大?
二极管可以用做电源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如要求比较高,可以选用DC-DC。
    不过电阻分压应该也可以试试,呵呵

网友:
    楼主太坏了  啥都没说明白 就问了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一个MOSFET做串联稳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