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27):
    网上看到别人画的板,有2个问题不明白:
1.为什么选择traces,然后删除选中的一段走线后,不会出现预拉线,一定要选择net,然后删除选中的网络后,才会出现预拉线?
    2.走线中的很多圆弧角是如何弄出来的?

网友:
    打不开这个文件,导出asc文件弄上来看看

楼主:
    asc文件来了。
    这个板原来是250层的,我在生成asc文件时,用V9.0格式,结果生成的asc无法打开,后来用了V3.5格式,就可以打开了,且第一个问题也解决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里设置画弧线[图1].选择一个角转换到弧[图2].拉线过程中右键添加弧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