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最近发现的问题,一个有网络的过孔没有和它相关的网络连接,DRC居然不报错

楼主(2009-08-27):
protel99se最近发现的问题,一个有网络的过孔没有和它相关的网络连接,DRC居然不报错,有好几年没有用protel了,最近用它做了几个板子,在这一块板子上出现了这个问题,但以前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不知是我软件装的有问题材还是设置有问题,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图片如下:

楼主:
高手帮忙看看吧,在线等啊.
看来一时半会是没有发言了,现在将这个文件放上来,哪个有心人帮忙测试一下,刚才重新了软件还是不行,明天到公司去装上试试吧.
我在想protel不会有这么低级的错误吧,以前也用过3年多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2009-10-30):
晕一下,这是不是你想这样考试啊!你自己多没设置好的事啊!我的可以了,上传你看一下

楼主(2010-05-24):
楼上兄弟,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我指的是过孔的连通性,不是元件间的连通性,你将元件间的连线连好,再将过孔的连线断开再试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这也算是AD的优点吧,这边的via只是一个orphan via,在最后肯定是要删除的啊,这个过孔肯定没有与其他有电气属性的东东相连,如果真的在别的层面与其他的电气属性相连,那么要么就是你rule没有做好,要么就是AD的bug。打开看了一下,是前一种情况,把via删除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drc只能检查原理图对应的连通性吧,对于你自己添加的过孔。可能不理会!

楼主:
个人觉得这也算是AD的优点吧,这边的via只是一个orphan via,在最后肯定是要删除的啊,这个过孔肯定没有与其 ...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AD6以后的版本中是没有这个问题了,我就是检查不出来才没有删除,这种情况在一个比较复杂点的PCB里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楼主:
回复  fenqinyao

    我想drc只能检查原理图对应的连通性吧,对于你自己添加的过孔。可能不理会!
引用 网友B:

    在AD6以后的版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这样看来是protel99的bug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保留这功能比较好,以后就可以根据飞线来确定这些orphan via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最后出gerber之前将这些多余的via(有net,但是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的)删掉的命令呢,目前还没有发现啊@~@
我的想法是看能不能从rule着手,做一个相关的rule

网友:
想到方法了,不过不是通过设rule的方式完成的
当PCB完成以后,hide pad track polygon region via……等,如果有鼠线,就可以马上定位到所在的地方,无论是没有删除的via或者track,都可以轻松的找到,但是对于dangling line似乎不行

网友B:
在AD6以后的版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这样看来是protel99的bug了。
引用 楼主:

   AD6里面也有这个问题,但是问题解决了哈哈

网友:
好像是你的线没走通吧,有NET的孔就要连上。不然在做DRC是地定会报出来。

网友:
楼主怎么问出这么低级的错误问题  晕